联想P15V 的bios解密 密码是在写在BIOS中吗?

楼主(2024-06-05):
各位大神 联想P15V 的bios解密 密码是在写在BIOS中吗?还是写在EC中呀

网友A:
刷个BIOS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不就知道了

不会合成啊 也没找到这个版号的BIOS

网友:
根据序列号从官网下载合成

网友:
加我微信,给你试试,密码不在BIOS里不收费

网友:
在EC里面。

网友(2024-07-30):
如果在ec里面要怎么弄

网友:
如果在ec里面要怎么操作去掉bios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