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一体机提示 找不到主板信息需要按任意键才能进系统

楼主(2024-06-05):
买了个一体机主板,提示这个,任意键过后用起来没问题,能解决吗
有偿维修,请联系

网友:
刷BIOS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您好,欢迎加入迅维网,有你更精彩
请遵守论坛管理规则哦!

网友:
先刷BIOS试下

网友A:
在官网下的BIOS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了,但是主板信息啥的,都出不来,估计被清除了,想办法写进去试试,网上找了有HP DMI工具,也不知道管不管用

网友:
要找到写号工具把清掉数据的部分补上去。可能刷bios的用错命令把原始烧录的sn pnm这些信息全擦掉了。

网友:
刷bios必须把原来的备份。

网友:
问下卖家以前是否有这种情况,设置方面研究一下

网友:
串号没了,需要写号

网友:
写一下主故序列号

网友:
要写号工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官网下的BIOS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了,但是主板信息啥的,都出不来,估计被清除了,想办法写进去试试,网上找了有HP DMI工具,也不知道管不管用

直接恢复bios默认值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