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V4000F 板号:X412FL REV:2.0 不跑码维修

楼主(2024-06-05):
华硕 V4000F 板号:X412FL REV:2.0 不跑码维修,通病
       电流上到0.500左右不跑码有时开几次会不触发电流在0.020左右,测得各路电感都有供电,VCCGT示波测量电感前端无动静,H_CPUPWRGD 1.0V,平台复位3.3V正常,SVID有动作,内存复位都有,按时序来说应该是要读取BIOS开始自检跑码了,刷了BIOS故障依旧,详测CPU端SPI总线电阻,测到一个R0504是连到BIOS第二脚的两端都有3.3V,断电测量10多K欧,看点位里是49.9OHM,挪开测还是10多K欧,最终找了一个49.9OHM的换上去通电正常跑码,维修结束。

        最后在论坛里查了这个电阻确实是通病,给与头一次修这块板的借鉴下,以免走弯路。

网友:
学习了,BIOS读取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