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2400 (v4.3)维修求助

楼主(2024-06-05):
机子改过0-230V可调,正常的时候满载(230V、12A)接着负载(电池)直接通电后机子电压一直跳不上去,最多只能到60多V,僵持一分钟左右后炸管,后面换了管,换管后电压最高还是只能到60多V,一直硬升压的话过一分钟左右就会再炸管。向大家求助。

网友A:
没有原理图。
猜测是开关管或开关变压器及其外围保护元件超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原理图。
猜测是开关管或开关变压器及其外围保护元件超载

请教,是因为第一次满负荷运行后造成原件超载损坏的意思吗?我找到电路图的话不知道前辈能否帮忙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原理图。
猜测是开关管或开关变压器及其外围保护元件超载

换管后60V的情况是空载,空载电压也调不上去

网友(2024-08-30):
我改过好多台了,首先要确保没改之前是加载正常的电源,至于改过后空载电压跳不上去,要看你改的地方是否正确。我用三代数控改的240V12A的中兴2400-4.3,也可以到闲鱼搜:中兴2400充电防反接

网友:
都是大佬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