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有电但是USB键鼠不通电没有反应

楼主(2024-06-05):
主机USB接口接键盘鼠标没有反应,但是插USB小音箱供电可以,这种USB接口是什么原因?有哪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A:
量数据对地址  查数据去向

网友:
可能是数据线有开短路。能充电只能说明电源部分是OK的

网友:
详细查一查USB口的数据线的对地值。

网友:
查数据线,5v GND 两根线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数据对地址  查数据去向

抱歉,我回错了。

网友:
首先,是所有的usb接口都这样吗?如果是,那就不要修了。

网友:
USB接口附近有六脚芯片,检测一下!

网友:
打开系统硬盘管理看下,有没有两个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