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RTX2060

楼主(2024-06-05):
有12V 5V,1.8 没有,1.8芯片没有EN,找不到图纸,这个EN能改的吗,电压多少

网友:
线路慢慢跑就能找到了

网友:
追到线了,追得头都大了,EN 跟一个5脚管相通,4脚1.8,5脚0V,跟另一处是4脚相通,那个四角管是什么芯片,能不能短接,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不好意思打扰各位了,已退卡,不修了,

网友(2024-07-06):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打扰各位了,已退卡,不修了,

怎么放弃了…… 没有头绪吗

网友(2024-08-20):
点位图能发下吗

网友(2024-11-01):
这个网上有买的  5v转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