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o一体机22灰屏

楼主(2024-06-05):
不显示有背光,外接显示器正常。一体机类似笔记本,没有驱动板,简单测了屏幕供电5v正常,灯管正常升压有50v,屏幕边板上面3.3和 1.2也正常的.排除供电问题。这个屏幕bios谁有啊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A:
这个主板问题,很箭单的问题

网友:
还有这是24寸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问题,很箭单的问题

显示器主板?还有电脑主板?外接显示器都正常,电压也测了的正常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