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H341a编程器刷BIOS,提示:文件长度超出范围,超出部份将被忽略!

楼主(2024-06-05):
用CH341a编程器刷BIOS,提示:文件长度超出范围,超出部份将被忽略!、
这个是那里不对了,写进去的 BIOS文件是不能使用的,何解?高手们给下意见,谢谢了。

网友A:
用winhex打开看看是不是确实大了,是不是正常用编程器刷写的BIOS

网友B:
Xtw3 xtw5比这好用多了

网友:
首先看看bios程序的大小与bios芯片的大小是不是大小一直的?

网友:
有人说改什么FF删掉就可以,不知道删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Xtw3 xtw5比这好用多了

Xtw3 xtw5是什么编程器呀????

网友C:
这个格式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格式不正确

格式不正确?哪里的格式不正确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winhex打开看看是不是确实大了,是不是正常用编程器刷写的BIOS

bios程序是官网下载的,是ASUS,华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bios程序是官网下载的,是ASUS,华硕的。

华硕的不能直接用编程器刷,需要用winhex修改合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不能直接用编程器刷,需要用winhex修改合成

怎么改?有没有资料下载一下呢?

网友A:
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学习的话论坛有资料,如果仅仅只是弄这一个BIOS,不建议学,浪费精力,最后还不一定能学会。  需要代改BIOS的话可以加微信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学习的话论坛有资料,如果仅仅只是弄这一个BIOS,不建议学,浪费精力,最后还不一 ...

我真的好想学,但是我找不到这个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学习的话论坛有资料,如果仅仅只是弄这一个BIOS,不建议学,浪费精力,最后还不一 ...

有没有这类型的书卖呀?介绍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A:
论坛就有很多,自己翻一下,没有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就有很多,自己翻一下,没有书

要搜索哪些资料啊?搜华硕主板刷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就有很多,自己翻一下,没有书

请问资料在哪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