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鲁大师对CPU测温准确吗?

楼主(2024-06-06):
我的笔记本是联想拯救者Y7000,使用其自带的联想电脑管家测量CPU温度一直很正常,可是使用鲁大师测温却经常变化,温度一时达90度以上,忽高忽低的,一点不正常,这个鲁大师的测温准确吗?

网友:
测不准,鲁大师显示主板温度110,实际上可能吗?

网友A:
娱乐大师,图个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娱乐大师,图个乐

说的有道理,还是相信联想电脑管家中的数据吧

网友:
数据仅供参考

网友B:
鲁大师显示温度都是偏高的,为了让你一直使用鲁大师的智能降温。其实都是套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鲁大师显示温度都是偏高的,为了让你一直使用鲁大师的智能降温。其实都是套路。

说的有道理,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不定时让温度高些,让你担心后再来买它的产品

网友:
流氓软件改造过的东西,你信吗

网友:
老版本鲁大师还好一点,新版就算了

网友:
感觉不准,还浪费系统资源

网友C:
终于知道为什么叫娱乐大师了吧!

网友D:
这个东西不好说。鲁大师一般还是比较准确的,应该是驱动没有打好,官方驱动从新打一次,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不好说。鲁大师一般还是比较准确的,应该是驱动没有打好,官方驱动从新打一次,应该能解决问题

那联想电脑管家测的温度准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终于知道为什么叫娱乐大师了吧!

原来它还有这个雅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