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旗H110M-D3V 无CPU供电

楼主(2024-06-06):
圣旗H110M-D3V 无CPU供电,测量VDDQ,VCCIO 电压正常  无CPU供电,EN开启有2V左右电压,ASP1401B 有5V 供电  12V也正常 。(此主板无点位图,CPU供电部分可参考华硕H110M-K)

突然发现好像少了VCCSA ,(很多丐板 VCCIO VCCSA 在一起) 这板在绿色圈位置 ,测量发现VCCSA 0.56V 不正常,换红色圈里的两个正反馈分压电阻后,
VCCSA电压恢复正常,再测CPU供电也正常了,主板正常点位,维修结束。

网友:
分啊第三方第三方打撒发撒代发手打

"梦回风吟〃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m977065479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星语恒通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遇说还修 -5

网友A:
华硕h110m-k是不是很相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h110m-k是不是很相似?

有点相似,比华硕H110M-K 更丐,更省料

网友:
看着感觉跟华硕很像,搜了一下就是华硕的子品牌。这个供电芯片是华硕专用的,别的牌子没有

网友B:
是华硕的子品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华硕的子品牌吧!

对的。。。

网友:
这bios风格也很asus

网友:
圣旗也是华硕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