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使用fstrim提升磁盘性能 尤其写入性能 缓解安卓卡顿

楼主(2024-06-06):
安卓手机为什么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卡顿缓慢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
安卓手机使用时间越长 手机磁盘碎片就增多
而磁盘碎片会降低磁盘的读写性能 从而影响系统流畅

所以 如何解决磁盘碎片 就是使用fstrim
TRIM是一条ATA指令
由操作系统发送给闪存主控制器
告诉它哪些数据占的地址是“无效”的
在TRIM的帮助下 闪存主控制器就可以提前知道哪些Page是“无效”的
便可以在适当的时机做出优化 从而改善性能

fstrim最好经常手动执行一下 而不是靠安卓自动执行 安卓自动执行其实还是有很多磁盘碎片的
这样可以让手机磁盘一直保持最佳
如何手动执行fstrim
可以使用system tuner pro这个安卓软件 随便搜一下就找到了
打开system tuner pro 再点击 系统管理 最后选择 FS微调器 点击垃圾桶这个图标就可以手动执行fstrim了
出现 已微调0.00kb表示已经优化好啦 多点击几次垃圾桶 让fstrim对磁盘碎片整理更充分
如果不想手动fstrim 可以点击垃圾桶右边的选项选择为 开 让system tuner pro重启手机后自动fstrim

补充内容 (2025-1-26 17:12):
有些高版本安卓系统无法安装system tuner pro 需要解压system tuner pro这个app 把assets/cmds.mp3改成cmds.zip 里面就有fstrim这个文件 再复制到/system/bin文件夹 即可手动执行fstrim命令 命令为 fstrim /data

网友A:
真的很不错,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很不错,辛苦了!

谢谢哈哈 我也是把有意义的写一下 免得忘记

网友B:
马克一下,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克一下,感谢楼主

你有啥不错的帖子写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