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用示波器修联想主板 板号:LA-8681P 1.0上电不显示

楼主(2024-06-06):
前天收到一块联想主板,今天上午到货了,板号:LA-8681P 1.0全板打值没有发现异常,

上电,待机电流0.041感觉有点偏高(先不管它),3 5V正常产生,1.1V正常产生。
然后,触发电流跑0.5几装不装内存都一样,接下来用示波器测内存系统总线SMB_CLK  DATA没有波形电压3.3正常

接着取下BIOS刷上网上下载的也无效,当量到RTC电池时电压为0.3不正常,之前网上有说通病桥电容问题,量了一下又没有短路,打值时显示1.几便万用表会响,果料拆除此电容,
再次上电测内存系统总线SMB_CLK DATA均有波形,顺便抓了一下 屏接口 EDID_DATA已有正常读屏动作,
二通道为:EDID_DATA
亮机。

G485 LA-8681P_R1.0.pdf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谢谢楼主上传分享。

网友:
学习了,手头上有块板也是BIOS电池在双二级管端量的电压0.7v,看看是不是桥电容漏电

网友:
楼主高明,加分支持。向楼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