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焊点连锡了.这样做上去可不可以

楼主(2024-06-06):
2个点本来是相连的,补球的时候破漆了,不想重做了,这样做到主板上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A:
找点位看是不是一样的信号点吧

网友B:
兄弟手相不错啊,都是罗圈,聚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手相不错啊,都是罗圈,聚财啊。

兄台,还会看手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点位看是不是一样的信号点吧

2个是连在一起的只是漆破了,不想重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手相不错啊,都是罗圈,聚财啊。

这.....,,

网友:
应该没事的。我曾经焊过一个字库就这样子连着,使用正常。

网友:
有下方还多颗锡球

网友C:
热风枪加热,用锡吸带把连锡的锡球吸掉,再补两个锡球,不用两分钟就能搞定

网友:
连锡了,很多地方锡球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手相不错啊,都是罗圈,聚财啊。

没想到迅维还能看手相

网友:
不合格,重练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兄弟手相不错啊,都是罗圈,聚财啊。

一罗穷,二罗富,三罗四罗当干部

网友:
   怎么也得这个标准才能上机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罗穷,二罗富,三罗四罗当干部

两个手加起来只有三个骡,你有几个,是不是很多人都是三四个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手加起来只有三个骡,你有几个,是不是很多人都是三四个骡啊

我弟十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风枪加热,用锡吸带把连锡的锡球吸掉,再补两个锡球,不用两分钟就能搞定

我是说内部本来就是相连的,掉漆了,不想从新弄掉上绿油了.这样做上去不会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罗穷,二罗富,三罗四罗当干部

十锣穷的叮当响

还好手指断了一节,锣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手加起来只有三个骡,你有几个,是不是很多人都是三四个骡啊

我就一个哎

网友F:
怪不得我修电脑 原来我一摞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怪不得我修电脑 原来我一摞都没有

上学不学好,长大了修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手相不错啊,都是罗圈,聚财啊。

食指是罗,中指那种的不算。

网友:
都没有归位 还联锡  吃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手相不错啊,都是罗圈,聚财啊。

刁民

网友:
上恒温加热板,夹掉重新放两个新的球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