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H81M主板怎么刷bios改nvme?

楼主(2024-06-06):
手上有M2盘闲置,想塞到联想启天B4550里去做系统盘。但是这个H81M主板不太友好,官网的bios升级包也不起作用。求教各位大神,怎么刷bios改PCIE为nvme?

网友A:
这板子随便刷啊,都高低版本,NVME版本都刷了很多次了
现在用一个2015年的低版本,亮机快,不再升级了
用编程器、软件刷都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随便刷啊,都高低版本,NVME版本都刷了很多次了
现在用一个2015年的低版本,亮机快,不再升级了
用 ...

小白没搞过。请务必给个教程

网友:
如果刷不了其他的,就在纯dos下运行下面文件夹里的auto批处理文件,自动重启会刷新一个2017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白没搞过。请务必给个教程

看四楼,有些高版本的bios,刷新时会卡在擦除7%不往下走,先刷新第一个,再刷其他的就可以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四楼,有些高版本的bios,刷新时会卡在擦除7%不往下走,先刷新第一个,再刷其他的就可以刷了

好的,我研究一下。感谢。另外提个问题,我前些天在联想官网下载了BIOS-FCJY97USA.EXE 。按官网的教程是直接在win下点开就可以一步步的下去了,但是我用管理员身份打开后,只能安装,安装完就完了,它并不出现 运行的黑色界面。试了好多遍都不行。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刷完第一个auto批处理后
再在dos下直接运行nvme也可以刷另外一个版本添加了NVME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完第一个auto批处理后
再在dos下直接运行nvme也可以刷另外一个版本添加了NVME的

谢谢。先去拜读一下您所有帖子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先去拜读一下您所有帖子学习

刚才试了一下,放心刷,我的是不带PCI插槽,只有VGA输出口的,这些bios刷新都是正常的。
建议先刷auto原版低版本的,再刷nvme批处理,这个是2017年版本的。
这个bios亮机也挺快,这两个都是批处理,直接运行就行了
万一刷死了,就买个341编程器,刷死随便刷回来。

网友C:
这个可以刷nvme你快看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8950-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刷nvme你快看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8950-1-1.html

怎么也刷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研究一下。感谢。另外提个问题,我前些天在联想官网下载了BIOS-FCJY97USA.EXE 。按官网的教程是直接在win下点开就可以一步步的下去了,但是我用管理员身份打开后,只能安装,安装完就完了,它并不出现 运行的黑色界面。试了好多遍都不行。什么原因呢

自动解压到c盘了,一个sw开头的文件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也刷不进去

这个万能工具你看看,百分之百能刷进去:http://www.isoyun.com/hardware.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万能工具你看看,百分之百能刷进去:http://www.isoyun.com/hardware.html

看了。挺贵的不太舍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才试了一下,放心刷,我的是不带PCI插槽,只有VGA输出口的,这些bios刷新都是正常的。
建议先刷auto原 ...

这情况是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情况是咋回事?

我这运行auto几秒钟就重启了,重启就开始刷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