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南桥晶振为10khz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06-06):
测了好几块主板,南桥晶振用示波器测都是10khz,是怎么回事啊?示波器应该设置哪里?

网友:
示波器长期不用,开机后做没做矫正操作?AUTO了没有?还有就是探针与测量点接触不良也可能会导致结果不准。我也是新手,说得不一定对。

网友:
没看见波形。

网友:
有师傅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直接恢复示波器的默认设置,然后点着晶振,按下auto.如果auto还是不正常,就自动校正一下,如果正常,慢慢摸索就行。你这个手动模式,很多设置也不对,当然我也是半桶水的半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