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14IIL 2020 LA-J551P 不充电,用电池可以开,遇到4台了,应该是通病

楼主(2024-06-06):
AIR-14IIL 2020 LA-J551P 不充电,充电灯没反应,以为充电母座有问题,换完可以开机了,也充电了,通知客户来拿,结果拔了一下充电器,再插上去又没有反应了,突然想到之前修过,是DT16搞的鬼,直接拔了,OK!
这个机器还有个毛病,也是这个DT16搞得鬼,就是换完头子,分正反充了,一边可以充,反过来就不行。直接拔DT16.我也不知道啥原因,但是修过四台,没有返修的。

网友A:
DT16看图是个USB静电管,这个有关系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DT16看图是个USB静电管,这个有关系不?

我怀疑这个可能是跟usb-c传输有关系,反正客户又不用这个来传文件。我拆过四台了,今天是第五台,都没有反修过。

网友:
我也修过很多了

网友(2024-08-22):
就是这个6腿玩意摘了就好了

网友(2024-11-11):
LA-J551P 图纸与点位

LA-J551P密码 2019S550LNV.pdf

LA-J551P.cad

网友(2025-07-04):
换一个防静电管是否可以,等待验证。

网友(2025-11-06):
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2026-03-16):
这个我也碰到过

网友(2026-05-04):
同样的型号同样的毛病。查了一下这个是一个包含有几组瞬态抑制二级管的小芯片,主要防止插接头时手上的静电的。内部二极管被击穿了,然后CC总线不工作了,拆了不影响。
你正反面有一面能充就说明只烧了一组CC,两面都不能充就是CC1、CC2的防静电二极管都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