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电池BATLOCK_IO接口

楼主(2024-06-06):
     通过一个P沟和N沟MOS管组成BATLOCK电路,通过BATID_CTRL和BATLOCK_IO控制通断将1.8v供电经HKADC后送到电池小板中的充电小板,小板中编码在加载系统时进行对比,与原装电池编码相同时,进入系统,否则出现反复比对出现反复重启现象。
     电池充电小板的电路及工作原理那位朋友分享一下。

网友:
厂家肯定不会提供这个编码的,不复杂的话抓波再模拟,或者上逻辑分析仪看看有什么结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