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4521hs打印机连续打印30张后突然打不出字了有字也很淡怎么办

楼主(2024-06-06):
4521hs打印机连续打印30张后突然打不出字了有字也很淡怎么办硒鼓完好有墨粉
打印机

网友:
看看是不是定影器热敏电阻有问题 拆下来把热敏电阻清洁干净 看看是否能解决

网友:
检查硒鼓与机器各个点位的连接是否正常,换个硒鼓再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就考虑检查更换高压板了。

网友(2024-08-25):
诚研相片打印机HITIPHOTO PRINTER P525L显示“未安装滚纸”是这个断了,用胶水粘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