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 ,换主板,不显示无线网络,网卡维修

楼主(2024-06-06):
(图片)

网友:
想问一下是什么原理?

网友:
sl410得装热键驱动才能开启无线网卡吧,这是强制开启了,论坛早些年就有了

网友:
同问,这个管脚是什么信号?以后遇到能给别人解释

网友:
没这么试过,哈哈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这个脚是去控制呢

网友:
上次修一个是,开关问题,直接短接,强制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