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F251P 独显改集显,改完外接显示器可以亮,自带的屏不显示。

楼主(2024-06-06):
问题进水机,显卡挂了,该集显后,外接显示器正常,本屏幕不亮也不显,检测图片左边1V,0.5V 都没有。有没有大佬给个思路。附上图纸,望大佬给个思路。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A:
集显没改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没改对吧,,,,,,

这个机子好像不需要改线路,独显供电直接断了就行

网友B:
有图纸么,能不能发下,新人

网友(2024-07-07):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么,能不能发下,新人

这是10代I5  没有图纸和点位图,已经弃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