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DC0081TX TPN-Q211 板号DAG3DCMBCC0 REV:C 图吧双拷机15-20分钟左右黑屏

楼主(2024-06-06):
HP 15-DC0081TX TPN-Q211 板号DAG3DCMBCC0 REV:C   配置i7-9750H  ,显卡2060;
HP 15-DC0081TX TPN-Q211 板号DAG3DCMBCC0 REV:C  图吧双拷机15-20分钟左右黑屏,黑屏时外切也一样,风扇还在转,也曾笔记本屏幕和外切一起拷机时,也同时黑屏,就是突然黑屏,风扇转,键盘大小写也能切换!之后强制关机后再开机,也能开机,显卡也在,不双拷机15-20分钟不出这问题,但拷机cpu30多分钟也没事!
该客户机起是这样的,客户来修时花屏,报价客户同意修后,用测试软件显存没报错,所以直接BGA 了显卡,不花屏了好了!
装机后测试时,就是我说的上面问题--------
--HP 15-DC0081TX TPN-Q211 板号DAG3DCMBCC0 REV:C  图吧双拷机15-20分钟左右黑屏,黑屏时外切也一样,风扇还在转,也曾笔记本屏幕和外切一起拷机时,也同时黑屏,就是突然黑屏,风扇转,键盘大小写也能切换!之后强制关机后再开机,也能开机,显卡也在,不双拷机15-20分钟不出这问题,但拷机cpu30多分钟也没事!
之后顺序做了以下操作:
1、因为显卡供电符合IC是爱坏的86941,所以把显卡6个86941都换新的了,换2遍,开机拷机测试故障依旧;
2、主控是MP2886A,从料板换了两个,换两遍,开机拷机测试故障依旧;
3、显卡是2060显卡,怀疑显卡有问题,从好芯片盒里拿个好的新卡换上,开机拷机测试故障依旧;
4、把屏供电保险换了新的,开机拷机测试故障依旧;
测量显卡、显存等各供电都有,这两天想弄那6个显存,在没弄之前,请各位前辈和同行给个提示,谁修过,有经验分享下

5、换完6个显存,开机拷机测试故障依旧;我也是醉了
请各位前辈和同行给个提示,谁修过,有经验分享下

网友:
别沉啊别沉啊别沉啊别沉啊

网友A:
烤鸡过程中放歌 反正是让其一直有声音 黑屏时声音正常播放那就是显卡这边了

网友B:
系统下官网bios更新下  不是编程器刷  还是不行加焊cpu 修过一台hp 15-dk119tx  花屏死机的  也是修了好久  最后加焊cpu好的 i7  10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烤鸡过程中放歌 反正是让其一直有声音 黑屏时声音正常播放那就是显卡这边了

嗯嗯黑屏时声音正常播放,原来显卡和新换显卡都这样,我只能弄显存看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系统下官网bios更新下  不是编程器刷  还是不行加焊cpu 修过一台hp 15-dk119tx  花屏死机的  也是修了好久  ...

单cpu拷机40多分钟没事,应该不是cpu

网友:
现在在做显存,到时看看结果吧

网友:
换完6个显存,开机拷机测试故障依旧;我也是醉了
请各位前辈和同行给个提示,谁修过,有经验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cpu拷机40多分钟没事,应该不是cpu

出问题的可能是cpu显示部分 烤cpu烤的是cpu计算模块可能烤不出来。这个板子应该是edp信号由显卡经过cpu输出。反正现在解决不了,加焊试试吧

网友(2024-08-09):
你的解决没  我手上两台 也是这问题   能开机   但是温度一上来就 黑屏     黑屏后 声音正常  大小写切换正常   关机重新开机也能亮

网友(2024-09-14):
我这个机子也是GM5MPHY 10代i7 2070 单考U没问题  考显卡一分钟就黑屏   大小写不能切换 有时候直接掉电 我也换了86941 还是不行  发现保护隔离两个管子坏了  以为找到问题了 换完还是一样 而且这个机子原装适配器是11.8A的 跑显卡可以达到 300W  我买了330W电源一样没用  没招了

网友(2025-12-25):
引用 网友A:
烤鸡过程中放歌 反正是让其一直有声音 黑屏时声音正常播放那就是显卡这边了

这个方法可以区分

网友:
如果你确认在做显卡的时候没有搞掉件,那大概率显卡核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