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han99 g3 掉电

楼主(2024-06-06):
版号:DAG3HIMB8C0,吧、故障现象是按开机键开机到0.8左右掉电,掉电后按开机键是可以再次开机的,主板电压都有,待机5v,3.3v是开机后产生的,1.8v,1.2v,都有,刷BIOS后还是一样,多按几次可能会亮机一次,大概3秒左右还是掉电,又下载了一个BIOS,这次故障不一样了,不掉电了,每次都可以亮机,然后装起来发现进系统还是会掉电,到win窗口那里就掉,进不到欢迎界面,进BIOS可以一直开机不掉电,pe也是一样掉电,不接硬盘也是一样,cpu是amd r7-5800h,三板斧都搞过了,没有图纸,无从查起,5v和3,3v还有1.8v转换芯片也都量了电压都有的,有没有哪位大神修过类似的这样的问题,给个提示,谢谢

网友:
我有参考图纸点位(基本一样),不过没修过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