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笔记本MS-16JB1卡log维修

楼主(2024-06-07):
首先卡log我第一是拔了一切外设都不行,还是卡LOG
然后我开始换桥看看是不是桥问题

如上图一样,换了桥还是不行,涛声依旧。这个时候我考虑一些小芯片

于是我在开完机后快速拔掉开关这跟排线,结果不卡LOG了,那问题范围大幅度缩小了。

经过起起落落拆掉这个解决

希望好心人学到了,给点分。走了一个大弯

这个是亮机图

网友A:
楼主高明,加分支持。向楼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高明,加分支持。向楼主学习!

蟹蟹

网友B:
为什么快速拔掉开关线就能不卡?是什么原理、

网友C:
楼主的R5860好新,刚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快速拔掉开关线就能不卡?是什么原理、

意思是按了开机后,把开关线这边的线拔掉,因为这边是开关嘛,开完机就拔掉开机线这边,这边还有一个读卡器芯片,所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R5860好新,刚买的吧

是的,用的非常舒服

网友:
谢谢分享,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绕 了一圈,总算是

网友:
能换桥!其他都是小问题。

网友:
拆掉排线就不卡,是什么组件?

网友:
先换桥,才想到断开读卡器芯片,确实绕了个大弯,主要是楼主换桥工具齐全好用。

网友E:
拔掉全部外设不应该是裸板吗。都没裸板测试楼主就换桥,这太绕了,当然能修好也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拔掉全部外设不应该是裸板吗。都没裸板测试楼主就换桥,这太绕了,当然能修好也行。

拔掉全部就接个屏,不应该就是裸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拔掉全部就接个屏,不应该就是裸板吗

他不是接了一个小板吗,你自己仔细读一下楼主发的

网友:
开关不非要按嘛,找到短接点不就行了

网友:
打算换芯片吗?读卡器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虽然楼主走了弯路,但是还是将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用的非常舒服

这说明卡LOGO不一定都是桥的问题,但是与桥有关系,USB归桥管,USB芯片坏了,也会卡LOGO,路过,学习了。

网友F:
楼上正解,有些是读卡器,还有的还因为网卡、声卡

网友:
有bga作后盾还怕什么,大刀阔斧的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用的非常舒服
新款5860支架夹具跟老款不一样,可以卡中间牢固点

网友:
抬上手术台,本来患者是小毛病的,医生直接给换芯脏。

网友:
它的开关应该在小板上面。

网友:
走了好大一弯路,还在要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裸板没有裸彻底 用万用表开机不就没这事了

网友:
这个问题经典,一般很难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