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小新-15IIL 2020主板USB电源芯片

楼主(2024-06-07):
各位大神,帮忙找一下联想小新-15IIL 2020主板,USB电源接口芯片被烧掉,经检查发现主板上有个5脚的芯片被烧坏了,帮忙找一下具体型号,拜托了,万分感谢!

网友A:
报废板上拆一个风扇接口边上的5脚IC就可以,给风扇供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报废板上拆一个风扇接口边上的5脚IC就可以,给风扇供电的。

你觉得他会有废板?明显就是怕去维修店花钱修来这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他会有废板?明显就是怕去维修店花钱修来这问的

的确是的,能不拍一个清晰的图片发出来,谢谢!
我这边很多软件是绑定主板和硬盘的,重新换主板软件就不能在安装使用了,还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2024-07-15):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没有修好,没找到j具体的芯片型号,只是把烧坏的芯片(UI3001)拆掉了,还有一个USB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