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57 求PQ740 型号

楼主(2024-06-07):
戴尔5557 板号 LA-D05 rev 1.0 不充电 拔掉电源立马关机 无
测量PQ740 芯片 丝印S496E 四脚全通了 麻烦大师告知此芯片信号 。
芯片
掉电
戴尔
不充电

网友:
望大佬们告知芯片具体型号

网友A:
就一个mos管,N沟
jRe0770
可以用s412代替么
详情
jRe0770
这个能用其他的代替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mos管,N沟
这个能用其他的代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mos管,N沟
可以用s412代替么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就是这颗mos管 导致 参数为 30v50A N沟道mos管 替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