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N20C1 LA-L191P CPU锁频维修分享

楼主(2024-06-07):
宏碁N20C1 LA-L191P CPU锁频0.19hz,维修分享。机子修了好几天一度放弃维修,最后修好废话少说直接主题。H_PROCHOT#信号被拉低,ECKB905QB和充电ic 24781导致,更换问题解决。H_PROCHOT#信号阻值400左右。

网友A:
两个芯片一起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芯片一起换了?

是的,没想到两个都短路,所以搞了很久

网友:
H_PROCHOT#信号阻值400,是正常修好后的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