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cpu vcore pwm脚只有1.23V电压,没有波形?正常吗

楼主(2024-06-07):
AMD  锐龙5 CPU,集显,PCH一体U,CPU电源管理芯片PWM 输出脚,只有1.23V电压,但没有波形。这个大芯片下面有电源管理小芯片,小芯片PWM也没有波形。
导致VCORE电压不产生。

已测试大芯片  EN已是高电压3.3,SVID  时钟 数据和警告也都有3.3V。但就是不产生CPU VORE电压。

大家分析下是什么问题。。
上电电流停留在0.1A。就上不去了。

补充内容 (2024-6-9 11:48):
我搞错了,SVD   SVC   SVT,应该是这个三个信号AMD的,我没有测量。

网友A:
你最起码放张主控的脚位图出来,别人才好给你指点啊

网友B:
CPU问题 CPU不发出SV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问题 CPU不发出SVID

SVID都是高电平,不过忘记用示波器测有没有波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起码放张主控的脚位图出来,别人才好给你指点啊

我觉得有经验,基本不用脚位图,都能大概知道。因为CPU电源管理芯片都大同小亿。就那就几个关键PIN,知道情况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问题 CPU不发出SVID

今天才发现,应该是这三个SVD   SVC   SVT  信号,我测错信号了,测成了scl-p  sda-p alt-p#查了一个点位发现这三个信号是到EC的,不是到APU。。。尴尬了 。。。

网友:
有点压就是正常的,管他波形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