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NH5B0-D02进水问题?

楼主(2024-06-07):
6-71-NH5B0-D02进水问题? 检查测量公共点阻值偏低只有13,正常400多。烧鸡大法, 这个是ALNB发热,查了一下是AOZ2261.拆掉公共点阻值正常。单独测芯片输入的与输出端直通,确定芯片坏了。拆掉芯片PL8对地只有14,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常,这个电压是去哪了。换了芯片会不会好也在纠结。有没有修过的大神指导一下啊。

网友:
暂时没有这个AOZ2261,查了一下有的说华硕主板上G5335可以代换,也有人说不能代换。我有这个芯片。测了一下电感对地阻值有90多。我在想上面那个对地14是不是后级还有短路。

网友:
这个图纸对不上, 有可能是PEX_VDD,也有可能是1.8VA

网友:
你不会拆了电感测一下两面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