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电脑维修如何快速确定其硬盘有是否有加密过的?

楼主(2024-06-07):
电脑维修
前如何快速确定其硬盘有是否有加密过的?
电脑维修
电脑
硬盘

网友:
近年出来的品牌台式电脑,一体机,笔记本电脑,硬盘加密是经常的。导致维修时必须先确定相应的硬盘是否加密,才好选择相应的维修方法。以重装系统来讲的话,加密和不加密的方法就不一样。

网友:
加密后,ghost系统前,会提示吗?

网友:
这类加密一般使用WIN自带的BITLOCKER加密,是针对硬盘各个分区的分别加密。因此买到新的笔记本,先看硬盘是否加密的,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是否解密或保留加密。如果你把C盘解密了,那么你重装系统就可以自己安装了。如果C盘还是加密状态,使用PE自己重装系统显然是很困难的,但是一般厂家都有提供内置的程序恢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