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阁九代半混动16款 转向灯泡都亮 仪表通电后闪烁还正常 但启动车后就开始闪的快

楼主(2024-06-07):
雅阁九代半混动16款 转向灯泡都亮 仪表通电后闪烁还正常 但启动车后就开始闪的快

网友:
没修过车,但是可以脑动一下,转向开关是由继电器控制的,闪得快说明开合频率快,应该顺着线路查发出开合控制电流的器件,顺藤摸瓜。最好是先OBD看下故障码,很多时候这种都是行车电脑控制的,不正常了大概率会有故障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