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一直没有弄明白这两个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2024-06-07):
当采用电池供电时,pq54是否导通呢?
window
电池
App

网友:
当然不导通

网友:
这个电路论坛里已经有过,当+VA小于 +VAD时(大约小于0.5V吧) pq57的4,3脚就会导通, PQ54的4脚为高电平 PQ54截止状态.

网友:
PQ54 4脚电压如果低于vad,不是也可以导通吗?

网友:
这个电路黄老师讲过,有点绕,

网友:
理想二极管电路?

网友:
高电平导通,低电平不导通

网友:
谢谢提供电路图

网友:
低电平pq57截止,然后拉低他的PQ54G极。他因为是p沟道,然后G极小于S极 PQ 54导通。高电平的话,pg 57被VAD上拉,然后Pq 54应该是截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