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4 上电时序

楼主(2024-06-07):
am4 上电时序 笔记本

网友:
己给你加分,但是发错地方了,这里是台式机的。

网友A:
我有AM5的你信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AM5的你信不?

不发上来谁信

网友:
AM5的来了

网友:
谁知道这时序来自哪个图纸??

网友:
看来都不用我发了

网友:
这是台式机的吧

网友B:
哪有什么时序

直接三板斧搞定90%

网友:
要笔记本也有啊,华硕的图纸里的

网友:
AM4 就是4000系列吧?

网友:
收藏起来,以后会有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有什么时序直接三板斧搞定90%

经常听说三板斧,就是不知道是怎么个三板斧,查阻值电压?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常听说三板斧,就是不知道是怎么个三板斧,查阻值电压?烧机?

干BIOS干EC干桥/CPU

网友:
自己花的时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