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有什么可以禁止win11自动更新的方法吗

楼主(2024-06-07):
各位大神,有什么可以禁止win11自动更新的方法吗

网友A:
组策略里可以关掉更新的,好像是win+r,输入gpedit.msc,具体你x度一下,记得不太清楚了。

网友:
安装完之后点 Stop Windows Updates

网友:
好像不能彻底关掉

网友:
组策略里面可以关闭,或者在我的电脑,里面有一个windows管理模块可以关闭,网站上很多教程的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用了5楼大神提供的方法,彻底禁用了系统自动更新,感谢大家:aiqian:

网友B(2024-07-12):
不建议屏蔽更新,win11现在的版本比win10好用太多了,更新可以确保功能升级和安全升级。顶多就是更新了重新pojie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组策略里可以关掉更新的,好像是win+r,输入gpedit.msc,具体你x度一下,记得不太清楚了。

家庭版的没有组策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屏蔽更新,win11现在的版本比win10好用太多了,更新可以确保功能升级和安全升级。顶多就是更新了重新 ...

更新过程可能会死机和损坏系统了,得重新安装系统 了

网友(2024-08-30):
用了很多方法都没法完全禁止,索性改回WIN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