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该怎么操作?

楼主(2024-06-07):
这个该怎么操作?
window
App

网友:
这是让选择BIOS的启动方式的,可以选择UEFI,也可选择LEGACY。具体应该选择哪一种,关键看硬盘采用哪种分区表,UEFI仅支持GPT磁盘分区,LEGACY仅支持MBR分区。

网友:
关键是看你想干什么

网友:
检查一下硬盘的格式,选择匹配的格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