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版号 19753-1

楼主(2024-06-07):
通病ntc热敏电阻 换掉了。现在能开机。bios 和pe都是好的 一进系统就掉电0.8 ,pl5101 内存供电直接没有了。这种该怎么修求思路

网友A:
知道内存没供电,查内存供电线路及元件,査打开内存供电EN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内存没供电,查内存供电线路及元件,査打开内存供电EN信号!

进bios 测量主板都是正常的。一进系统就没了,跟内存相关的 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