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 不通电

楼主(2024-06-07):
第一次修MAC  接手是不通电,换个充电器也一样,充电的小灯灯没红没绿。先拆开,拔掉电池,量了一下电池没电,先插电再试,仍然不量小灯灯,量了下插座,有20V。找了个图,如果没点位不知怎修了,器件都很细,比我平时的主板笔记本还要细一个级别。苹果就是这样。年纪再大就不能干这行了。
找一下资料。第一要出3.42V才可以。就是这个IC。只有2.3V。显然不正常。查了一下图和IC。可能反馈出了问题,于是找反馈电阻。
R7096和R7096   量了大概是200K的电阻很大值 ,于是很难地吹了出来,因为太小,几手看不到的电阻。无穷大。找不到体枳这么小的电阻。只能拆主板的大一号。装上,电压正常了。一插电,自动开机

网友:
多大年纪?

网友A:
浸液腐蚀捡菜了?

网友:
0201电阻还不算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浸液腐蚀捡菜了?

这是焊油,还没换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