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Canon CP910不进纸无墨盒

楼主(2024-06-08):
这台机子是出现卡相纸提示无法识别墨盒现象:

            这种情况一台机器两个问题:1墨盒问题,2:进纸器问题

处理后通过WIFI连接手机安装好CANON打印机APP,进行测试提示无法误别打印机,然后再换上新打印墨盒,测试OK。

网友:
这种情况一台机器两个问题

网友:
最好不好将断的部分接起来继续用,没有处理好装上新墨盒会有时会绞断新墨盒中色带。

网友:
说实话怎么处理的才是关键,你这个就像把大象关进冰箱需要几步

网友:
打开主机取下主板,取下驱动色带的电机,可以直接更换11齿金属轮,安装时要注意使用力度,别伤了电机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