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泰坦X9TI-R电池坏引起显卡跑分低

楼主(2024-06-08):
      客户拿来一台深海泰坦X9TI-R,说是放了几个月没用,电池坏了,玩游戏除了LOL外fps都很低。
      开机检查,电池电量0%,充不进电。显卡是rtx2070,鲁大师显卡跑分,初始fps六十多,几秒钟后掉到十几,得分十万左右。再次测试fps一直都是十几。看了下温度,还算正常,应该不是过热引起的。
      又仔细询问了下顾客,顾客反应卸载掉独显驱动,等系统自动把驱动重装后,能正常玩游戏,一直不掉帧,但等电脑重启后又不能正常使用。但他自己重装过系统了,情况还是一样。试了一下,果然如此,感觉应该不是主板硬件问题。但电池虽然坏了,直插充电器应该也不影响性能发挥。由于手头没有这款电池,也没法测试是否由电池引起的,试着换了个适配器,把坏的电池拔了,测试状况仍然一样。
      经过顾客的同意,又重装了系统,没有效果。拆机,把显卡和桥BIOS都刷了一遍,状况依旧。于是让顾客把电脑留下检查。
      又把温控和其他一些信号检测了一遍,没有发现问题。一时不知道该检查什么地方,看着旁边的坏电池,还是决定定一块电池过来试一试。
      第二天电池到货,换上电池开机跑分,一切正常,fps六十多,跑分21万。重启几遍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显卡供电不足

网友:
哈哈,这也是奇葩问题,一般有外接供电就可以

网友:
这主板的公共点电压是降压型的吧  电源和电池混合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