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硬盘机器故障

楼主(2024-06-08):
双硬盘机器,BOIS里面有显示两个硬盘,但是在系统里计算机里面就一个硬盘的储存容量,有知道什么什么情况的指点下,谢谢

网友:
打开系统硬盘管理看下,有没有两个硬盘

网友:
BOIS里面查看 是显示2个硬盘的。但计算机里面点开只有一个硬盘 没有显示固态硬盘 ,是这个硬盘坏了 ?但如果坏了为啥BOIS里面有显示呢?

网友:
用PE进系统看看!

网友:
进到管理里面看一下磁盘管理,有可能是您没分配盘符

网友:
计算机管理里面看看磁盘状态。有遇到过固态硬盘有问题的,bios可以看到,但是读盘读不了,所以在系统下面看不到(硬盘坏)

网友:
是不是开了VDM 阵列之类的

网友:
把硬盘模式改成A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