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网卡维修案例

楼主(2024-06-08):
某山寨千兆网卡 realtek pcie family comtroller
主芯片:RTL811C 86338S1 G833L
这张显卡是从闲鱼上收来的,买了两张,一张是好的一张。上去之后黄灯一闪一闪,绿灯不亮,电脑插网线不识别网络,然后提示网线被拔出。

测h500nl网络变压器网口1号线对应其5、7脚无阻值。
另外一张好的网卡对应阻值均为1.1欧姆左右,拆开网络变压器,发现其中有几处断线开路了,淘宝上看了一下,几块钱加运费都快超过收网卡的钱了,也不符合维修佬轻易换零件的气质,那天天气不好,心情也不好,时间比较晚了,就没有修。

过了几天状态好了点,把断线补焊上机测试涛声依旧。
对着好板测量发现c29阻值偏高,c3和c8有点虚焊,主芯片也有点小划伤。看来这张网卡经历过家暴啊。

果断把c29更换掉,补焊c3c8和主芯片用万用表测量,各阻值均正常。再次上机测试,果然没有那么容易修好,故障依旧。
再次拆下来重新测试网口1号线上红标笔测量对应其他网口线的阻值,发现8号线无穷大跑线到网络变压器的一角,发现一脚与板子脱焊。

起锅烧油一坨锡上去,重新上机,测试力灯亮起,进系统网络正常,测速最高达300兆左右,但很快又掉下来平均不足百兆,摸芯片非常烫手

重新拆下,贴上某顶和换下的散热片,发现tmd上不了网了,再次拔下去掉冰冰凉硅胶贴,调整好覆盖位置,用免钉胶固定好,然后换个pcie插槽测试,网速稳定在200兆左右。只能说几十块的千兆网卡能用就行了。要求不能太高,最后附上网口一号线对应网络变压器进线端引脚阻值。新手发帖,如有疏漏请指点一二

网友A:
这网卡全新拿货价也就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网卡全新拿货价也就16

是的,在小黄鱼上翻车了,修它纯粹练手,小黄鱼上的东西还是要谨慎购买

网友B:
居然不是芯片挂了,变压器坏的我也遇到过,当然不是独立网卡,是主板上的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不是芯片挂了,变压器坏的我也遇到过,当然不是独立网卡,是主板上的网卡

插上插槽电脑能识别到网卡,识别不到网络,如果网卡都不识别就没有维修的必要了

网友:
主板自带网卡时常断网,有时自动掉到百兆,换了全新网口(带网络变压器的)还是不行,测线路网口到芯片段也没有问题,其它地方不会修了,丢一边去

网友:
花了这么多人工时间,这生意赔得裤衩都不剩啊

网友:
楼主修的是情怀!

网友:
这个玩意儿也值得修吗???

网友:
高手居然什么都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