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原机备份机:械革命 蛟龙16QS-746Q0 16英寸游戏本(R7-7840H、32GB、1TGB、RTX4060)

楼主(2024-06-08):
板号:GM5BG3E  V1.1 型号:蛟龙16QS-746Q0 16英寸游戏本(R7-7840H、32GB、1TGB、RTX4060)管网查不到型号。bios芯片25R256JWEQ,1.8V读取编程。

5.96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24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原机备份

网友:
你好我这里有个蛟龙16S-746Q1 板号跟你的一样刷了跑马大小写有反应不显示 你可以合成不 给费用

网友A:
在不?我这个根你的板号一样刷了跑马不显示 大小写有反应,你的是可以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不?我这个根你的板号一样刷了跑马不显示 大小写有反应,你的是可以显示吗?

机子不显示。CPU问题

网友(2024-07-27):
只能备份写不进去什么情况

网友:
换bios芯片,1.8V刷写编程

网友B(2025-09-03):
板号一样 原机进系统重启 刷了卡0.5了 刷回原机故障依旧进系统重启

网友:
这个机器 不光看板号  还要看CPU 型号  这款机器有R7-7840HS 和R7-7735HS   CPU不一样 bios不通用

网友C(2026-01-05):
引用 网友B:
板号一样 原机进系统重启 刷了卡0.5了 刷回原机故障依旧进系统重启

一样问题你的解决没,
加焊U也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问题你的解决没,
加焊U也不得

没有 报价更换CPU不修了

网友:
这个BIOS确定是不好用的,上电0.5,不正常。换其他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