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9104P 充电中 充不进

楼主(2024-06-08):
先看图。 几天排查,发现BATT_TEMP,不插电池3.3V。插电池变0V。后发现ACOFF链接的PR133左右都0V。查询了其他充电例子。ACOFF应该要有电压输出。这个是EC发出的信号,PS_ID3.3V也是正常。是不是可以确定EC出问题了?听说这个有程序。

网友A:
首先排除电源适配器与电池,然后再排查EC.戴尔笔记本不是原装电源适配器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排除电源适配器与电池,然后再排查EC.戴尔笔记本不是原装电源适配器不充电。

这些一早排除过了

网友:
换个EC试试,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