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光2014复印机纸盒1卡纸在分离爪求助

楼主(2024-06-08):
修一台理光2014复印机,故障有,纸盒1出纸的时候卡纸,侧边进纸正常

这些故障我只修好几个毛病,还有几个毛病找不到问题,求助高手一下。

纸盒1打印的时候,纸总是卡在定影分离爪上,或者是卡在出纸口和定影之间,侧边纸盒进纸的话,出纸就一切正常,就这个毛病怎么也修不好了。

多数都卡在分离爪上,少数卡在出纸口位置。就是纸出到一半的时候,出纸的导纸轮就不转了,定影还在转,纸就堆叠在定影位置了。

网友A:
你描述侧门手送进纸完全正常,那么问题就是纸盒和纸盒上纸这一块了,分段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描述侧门手送进纸完全正常,那么问题就是纸盒和纸盒上纸这一块了,分段排除

看纸盒上纸,都很正常,走到定影位置,纸张本应该是从分离爪上面过去,不知道那纸是咋走的,专门往分离爪缝隙里钻

网友:
分离爪不好,纸张受潮

网友:
从图片上看,应该是分离爪有问题或者定影辊有问题。可以处理一下分离爪,然后互换到另一侧试试。还有另一种应急方法,把纸盒改成A4R走纸。

网友:
分离爪,出纸组件拆开看看

网友:
有改进件换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描述侧门手送进纸完全正常,那么问题就是纸盒和纸盒上纸这一块了,分段排除

纸盒上纸那部分,看着也没啥啊,就一个搓纸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