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一个联想拯救者显卡花屏。43

楼主(2024-06-08):
有一个显卡测试软件修这个很舒服的,不会成为懵逼状态,特别是显存短路,基本显卡核心和显存一套走了,买显卡核心和显存换上去还花屏那么你懵逼不,有个软件跑一下哪个报错。单独干一下,自己有个数。还有这个故障遇到过核心没坏的,概率很小。然后43故障就是花屏,这个我这边是一套全部重新值球,难度大概就是bga温度吧,温度到了基本不会掉点,处理黑胶慢慢来不会有啥问题

网友:
建议无铅锡球干,不会反复返修。显卡显存一样

网友:
你是说就是虚焊了吗   这种能用住吗

网友A:
报显存错误,能不能只干显存啊?43代码只干显存行不行?

网友:
BGA  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显存错误,能不能只干显存啊?43代码只干显存行不行?

大部分是核心虚焊

网友:
这机经常 是这样

网友:
这难度很大。

网友B:
那么,装驱动后花屏,不报错的,怎么搞,电压已经测过了,bios也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装驱动后花屏,不报错的,怎么搞,电压已经测过了,bios也刷了

驱动打完任务管理器43吗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的

网友:
通病了最近又开始坏了

网友:
一台电脑换3个GPU  ????

网友:
楼主,显卡测试软件分享一下啊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核心坏了,虚焊的少

网友:
拯救者 不光CPU爱坏 显卡一样的问题多 这设计有问题

网友(2024-07-12):
问下,这种问题,你们都报风险吗?客户同意吗?重置gpu  和交换主板估计价格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