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3060显卡VBIOS Y9000P2021H NM-D711

楼主(2024-06-08):
求一个3060显卡VBIOS  Y9000P2021H NM-D711 机器问题装不上显卡驱动 官方驱动提示找不到兼容的显卡 万能驱动也认不到 设备管理器显示为标准显示设备 鲁大师能看到是3060

后续!!!!!!屏碎换屏导致 需换专用屏 淘宝有卖

网友:
轻松秒杀!

网友A:
后续!!!!!!屏碎换屏导致 需换专用屏 淘宝有卖

网友(2024-07-11):
联想喜欢高这种小动作,换板报UUID错误,低温锡,换屏进不了系统不认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续!!!!!!屏碎换屏导致 需换专用屏 淘宝有卖

你好,你就只换了专用屏就可以了吗?显卡BIOS刷不?还有BIOS

网友:
换个屏不认显卡,这设计也是牛逼

网友:
的确是屏幕导致的,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换了屏幕之后就不认独立显卡了,只提示一个显示设备,显卡型号都识别不了,后来重新找了一张屏幕换上去就OK了

网友(2024-09-15):
破案了,可是我显卡都重植了,原来客户换过南桥,还是为把显卡烤虚了,现在 准备刷显卡BIOS了

网友(2024-10-26):
哪家卖的

网友(2024-12-30):
谢谢分享 还没遇到过 下次注意

网友:
哪家买的,说下

网友(2025-03-26):
可以说下屏幕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