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LENOVO THINKPAD X1 CARBON NM-D961 REV1.0 64M bios

楼主(2024-06-09):
LENOVO THINKPAD X1 CARBON NM-D961 REV1.0 64M bios  改ME

NM-D961gaime .part2.rar

网友:
不知道适不适合工程机,我的是REV 0.3的,先下载试试。

网友A(2024-12-06):
分卷压缩。。。。。。。。。。。。。。。。。。。。。。。。。。。

X1 CARBON NM-D961 REV1.part1.rar

X1 CARBON NM-D961 REV1.part2.rar

你好!请问一下这两个和上面那两个是不是一样的,我刷了之后不上电了,刷之前卡电流0.8A。谢谢!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2025-06-30):
我这个是1.0的。BIOS芯片都没看到。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卷压缩。。。。。。。。。。。。。。。。。。。。。。。。。。。

你好!请问一下这两个和上面那两个是不是一样的,我刷了之后不上电了,刷之前卡电流0.8A。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