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book14G2

楼主(2024-06-09):
接到一台Thinkbook14G2 机器屏幕开合180度能亮机,稍微动下屏幕直接断电,按经验怀疑屏线坏了,定了一条回来装上好了,全部都测试好了,装机后盖一盖又不开机了,折腾一天没搞定,放一边了,昨天又接一台同款机型,不通电,被上家搞废了,报价定了块主板,回来换上好了 ,后盖一盖又不开机了!后来发现盖子左上角网卡的弹簧翻来翻去能碰到小板的供电,真服了联想,小板USB供电坏了,为了不耽误时间直接又定了一块小板回来安装,给网卡下面的地方贴了绝缘胶布!到此结束!真折腾,给后面同行提个醒!

网友A:
是的 就是这个问题上次我遇到过了 就是设计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就是这个问题上次我遇到过了 就是设计缺陷

真坑啊这要万一给用户除个尘啥的盖上盖子出问题了不就坑住自己了

网友:
是的 上次就有一个同行清灰出问题 拿来说盖上后盖就不开机

网友B:
这设计也是够low,不过这种问题好弄,送钱的活

网友:
这种送钱最好

网友C:
遇到类似的问题,盖后盖开机断电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个机子通病

网友D:
这机器通病,有得会在排线那把btn 割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类似的问题,盖后盖开机断电

是的,我的刚换回来的主板全部测好了,盖子装上又断电了 最后才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通病,有得会在排线那把btn 割断线了

对,有一台就是怀疑屏线,都没想到是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设计也是够low,不过这种问题好弄,送钱的活

这种问题确实奇葩,不过能捡钱

网友(2025-10-22):
可能是人为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