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板斧师傅又掉沟里了,fx505gm集显供电问题误拆CPU

楼主(2024-06-09):
先上板号
故障描述,客记说这个主板原始故障是CPU 供电短路,然后上家换了CPU ,最后还是没点亮,然后就寄到我这里了。收到主板,开机电流正常,该有的电压都有,电流也跑的欢快,根据经验,这个电流马上就要亮机了,然后主板就掉电重启了,如此反复。仔细查看,也没看出个什么问题。上家拆了网卡和HDMI 芯片,我先补上,还是一样的问题,于是怀疑上家换的CPU 可能有问题于是把CPU 拆了,换我那个i5 集显坏了的测试CPU.换了CPU 后,故障依旧,还是不停掉电重启。

这里顺便提一下,这个主板的独立显卡电压是要CPU 的电压正常后,桥才会开启显卡电压。
拆了U 的电流

换了U 后故障依旧,我陷入了沉思,到底是哪个电压导致掉电了呢?拿着万用表到处瞎量,然后又刷了BIOS,故障还是一样。为了修这个主板,我几乎查了这个主板所有相关一些信号,加上料板进行对比,足足花了6 个小时。然后就用示波器到处瞎量,发现集显供电一直没一点动静,我这里恰好有一个料板,于是先换了CPU 的供电芯片,还是没解决问题,最后决定先换一个CPU 的核显供电drMOS .

换好后,因为这个主板没有屏线的,还是接个键盘,发现键盘的灯已经受控了。先进系统试下,因为这个集显有问题,电脑自动安装后驱动后,外接的显示器一直在闪。然后关机,我把HDMI 先拔了,再开机。等进了系统后,本想用远程连接,但接上HDMI 之后,发现可以正常显示了,重启后,HDMI 还是会闪,就是屏亮一下,黑一下,用键盘掉出任务管理器,能卡着画面。
然后简单测试了一下。

先把另外一个管子也补上,然后把CPU 换回I7 的。

CPU 的集显供电,不进系统,只有亮机的一瞬间有

进了系统后,显集供电就会一直有,没有接内屏。两个电感的波形如图。

这个笔记本主板,就是集显的MOS 管不良或者说坏了,导致不能出集显供电,个人技术水平一般,还误拆了CPU,关键还拆了两次。
这个主板,不装纽扣电池,不用按开关,可以自动触发。装了电池,没接键盘排线,用镊子点这里开机。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如果集显有问题的,MOS 管一定要换全新的(这个之所以翻车了,就是用了一个原来的管子,然后这个管子就击穿,因为是开机状态,cpu直接报废当测试U都不行了),今天这个又把集显烧了,上次修这个板子,也烧了一个CPU 的集显,就是那个测试的i5 CPU.

还补充一下,CPU 烧了后,这个机器,开机会自动掉电的。直接拆了这个电路或者CPU 会恢复正常触发。

 会员882247100鑫豆2026-4-4 10:00
 会员632972100鑫豆2026-1-21 14:14
 会员623702100鑫豆2025-11-13 18:03
 会员448767100鑫豆2025-11-2 15:50
 会员299741100鑫豆2025-8-26 17:55

网友:
技术就是这样变得越来越精的

网友:
技术还可以,焊工也不错,有时候mos不良,只是没有注意到。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上传维修经验。

网友A:
楼主,请问一下华硕fx505gt可以正常开机,但有时候开机键盘灯亮了屏幕不亮,插鼠标有声响,已经进入系统了,非常奇怪只好强行关机再开机需要反复几次才能正常显示,但是开机后屏幕会黑一下然后又恢复正常,屏幕和屏线都是好的。有时候用了放置几个小时再开机屏幕就不显示了,刷了BIOS还是如此,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麻烦指点一下。CPU是9750的,若是插上U盘开机不亮屏的概率会变大

网友:
这个集显供电外快进系统的时候才出,不容易判断

网友:
我记得6 7代低压U,集显只在启动过程中出现一会,启动后就没了。也许压力测试GPU的时候会出?不太清楚了,反正进系统平静状态下是没有电压的 我刚接触还以为是坏了,后来修的多了才发现都是这样的

网友:
现在还在用五笔输入法的人真不多了

网友:
FX505G跑一会,不出集显供电然后重启,通病了,换集显的两个转换芯片。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5311-1-1.html这个师傅两年前的帖子了,我前两天刚干完一个。

网友:
碰到cpu坏的板子基本上不是我放弃就是客户放弃了

网友B:
集显烧的u能放到独显直连的机子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烧的u能放到独显直连的机子上吗

之前测试过,集显要能正常亮,可以用到独显直连,但有些主板,会经常卡住,阻值都有问题的,用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一下华硕fx505gt可以正常开机,但有时候开机键盘灯亮了屏幕不亮,插鼠标有声响,已经进入系统了 ...

直接外接显示器不就可以确定问题了吗?用远程连接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外接显示器不就可以确定问题了吗?用远程连接也行。

是南桥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D:
这是典型的没师傅带,纯靠自己摸索,想起自己当年。补充2个细节,拆了cpu等大芯片的,最好别再上电,等哪天烧你东西了就知道了。核显驱动ic,cpu供电ic短了的,cpu多半保不住,即使亮机,进系统也会卡logo或蓝屏,独显供电短路了的,显卡核心多半没事,显存供电ic短路的,一波带走不用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典型的没师傅带,纯靠自己摸索,想起自己当年。补充2个细节,拆了cpu等大芯片的,最好别再上电,等哪天 ...

我有用坏CPU 测试好后,才装I7 的CPU 的。装好后还运行了一个多小时。

网友E:
意思是集显供电正常波形有问题?不是说集显供电要进系统后才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意思是集显供电正常波形有问题?不是说集显供电要进系统后才有吗

亮机的瞬间也要有核显供电

网友:
上家的CPU是好的,没换个坏的上去、、、、

网友:
这要是手工不扎实,要修起怀疑人生

网友:
这都是经过楼主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总结出来的,避免我们走弯路

网友:
高手啊,感谢经验分享!

网友F:
你的CPU真多,嘻嘻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CPU真多,嘻嘻嘻嘻!!!!

客户的,我只是做加工的。说直一点,就是一个电子厂的工人而已(待遇还没工人好)。

网友:
挖槽,烧个CPU那不亏本

网友:
老板亏本,我亏工。

网友:
为了技术,不记时间和成本,值得学习

网友:
花这么多时间收多少钱?

网友:
直接外接显示器不就可以确定问题了吗?用远程连接也行

网友:
维修有风险,换处理器需谨慎

网友:
以前遇见一个戴尔也是集显芯片坏了,快要亮机的时候就掉电

网友:
这确实废了大功夫啊,不过也增加了自己的经验

网友:
学习了,要是有个什么东西来替代测试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要是拆下cpu,有什么可以替换的东西焊上去测一下其它部分电路是否有问题的话该多好

网友:
遇到过类似问题 六代i7V星的,上电快亮就掉电了。换了cpu好了客户用了几天又同故障 后面又干一次u还一样 后来查是集显供电问题。

网友:
FX505G跑一会,不出集显供电然后重启,通病了,换集显的两个转换芯片

网友:
能拆cpu的就不叫三板斧了

网友:
独显故障比较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