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名牌子x99a维修版号7885

楼主(2024-06-09):
据网友描述无待机电压 不触发

全板打值无短路
查看图纸 3vsb由芯片U60产生

测量芯片供电5VDUAL  0v
反查可知5VDUAL受控于SYS3VSB_OFF
字面意思就是高电平关闭3vsb

测量这个信号的电压为5v
那么SYS3VSB_OFF 这个信号什么时候会被拉低呢
继续查这个信号的来源,发现这个信号由ATX_5VSB经10k电阻上拉 受控于io 88脚

可以看到SYS3VSB_OFF来自io的 dsw interface模块
说明跟深度睡眠有关
那么什么时候io会拉低SYS3VSB_OFF
从88脚芯片内部名称SLP_SUS_FET分析,FET是MOS管的意思
所以应该是受控SLP_SUS信号
也就是89脚的PM_SLP_SUS_N,
从89脚芯片内部名称也可以猜出来,3VSBSW#顾名思义就是3vsb的开关
所以当io收到高电平PM_SLP_SUS_N时,关闭深度睡眠,同时拉低SYS3VSB_OFF
测量PM_SLP_SUS_N电压为 0v
那么问题来了 PM_SLP_SUS_N什么时候为高
查找PM_SLP_SUS_N的来源
发现来自南桥

那么南桥会什么时候会发出高电平的PM_SLP_SUS_N呢
打开时序图
可以看到在slp_sus#前面 跟深度睡眠有关的信号有两个
一个是深度睡眠待机电压vccdsw3_3,另一个是深度睡眠电源好信号DSW_PWROK
当这两个供电信号正常产生时,桥会发出高电平的slp_sus#
测量深度睡眠待机电压3va  3.3v 正常

测量深度睡眠电源好信号PM_DPWROK  1v

分析图纸可知PM_DPWROK这个信号
由3va经2.2k和100k的电阻分压
去到了io和南桥

那么这个信号有可能是被io或南桥拉低了
先断开连接io的电阻r622,再来测量电压  发现有1.3v
待机电压也出来,不过很快又掉到1v,此时待机电压就又没了

what the fuck 难道南桥挂了,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把100k的下拉电阻拆掉试一下
拆掉后再次测量,PM_DPWROK恢复到了3.3v

待机电压也出来了
通电开机成功点亮

最后装系统测试了两天,没什么问题就发回给网友了

网友:
算运气好,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主牛逼  分锡到位  感谢

网友(2024-07-27):
牛皮能不能分享一下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