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15 Gen2 NM-D011 通病

楼主(2024-06-09):
thinkpad E15 gen2  通病 版号 GE4B0/GE5B0  用电池正常 插电源不充电通病

把QB5 QB6 摘掉     J6 和F6101 短接就可以解决这个通病

网友A:
为什么不完美修复,该电路会不会有其他B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完美修复,该电路会不会有其他BUG

这样就是完美的解决 我也是这样改的 还没有看到客户说有什么问题

网友:
完美解决还是好

网友:
飞的线是不是太细了,会不会出问题,QB5和QB6 S级和D级一坨锡不是更好。

网友:
我遇到是烧黑,处理好就可以了,没有这样短接过

网友:
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网友B(2024-07-16):
我的 E15 Gen2  开机报警  啥问题, BIOS 刷了  多开几次  还是报警

网友(2024-08-26):
NM-D011 图纸

NM-D011 .pdf

网友:
你这么飞线 还能充电?

网友(2025-02-21):
我的也是QB6烧,考虑还是短接来得实际。

网友:
我也想问,这样短接不影响充电的吗???

网友:
我有一台不能保存CMOS设置 ,保存了 电源灯闪  不亮机

网友(2025-04-30):
不拆那两个管子!直接飞线不行吗!干嘛还拆了在飞线多费劲

网友:
遇到好多台了,麦拉纸都烧了个洞,个人感觉还是两个管子换掉保险

网友:
也碰到几台这个问题,QB5焊好过几个月还是会返修

网友(2025-07-17):
这种改法厉害了,

网友(2025-12-11):
不知道有没有隐患

网友(2026-03-08):
引用 网友B:
我的 E15 Gen2  开机报警  啥问题, BIOS 刷了  多开几次  还是报警

我的也是4声报警

网友:
低温锡文体多多

网友:
今天也遇到这样机器相同的故障,直接照抄,技改好了。谢谢啦

网友:
遇到过这种问题。